945gc-M2复位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1-12):
同事拿来一台联想品牌机,主板是945gc-M2开机不亮,插诊断卡上电,复位一闪一闪的!是不是I/O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不跑码就这个样子

网友:
你测一下各复位的测试点啊 我的办法是排除法 一个复位点的一个复位点的断 看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一闪一闪你看倒底是0.5V闪还是1V闪啊

网友:
这种现象 按 不跑马修

网友:
先测量供电,然后时钟,复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问下 复位怎么还有一闪一闪的  要么正常 要么常亮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排除一下电源!南桥的问题较多!

网友:
闪一下后,过几秒钟再闪一下,一直这样来回的不断地闪!

网友:
估计是桥供电出问题了,查一下吧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