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显示一行英文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2-01-12):
兄弟们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显示一行英文后自动断电   945GCT-HM  惠普的主板  显示后面这行英文后断电 风扇没问题 换了也一样

网友:
明显就是提示CPU风扇问题,有时风扇转并不代表没坏,转速传感器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虽然风扇是好的,,提示的就是风扇问题,,

网友:
是你的机子吗? 修好了就赶紧卖掉吧

网友:
风扇换的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风扇测试不过的报错,断电是CPU过热保护。检查风扇和温控电路

网友:
你换个原装的风扇啊!!!或者是不是你没有插到cpu fan接口上面啊!!!

网友:
提示风扇问题如果是原装风扇那就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如果风扇转动正常,你看看风扇是不是4针带调速的,HP的机器有些必须要带调速并且速度可控的才能过,如果都没问题就是风扇转速检测电路出问题了,断电就是由于风扇的原因引起的不是CPU过热断电

网友:
看下COMS里面有没有可以关FAN。。HP的板有些会监测CPU风扇。再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惠普的主板麻烦点了,记得COMS是有关风扇检测的,你找看。

网友:
原装机就那样 换插口试试或风扇

网友:
不错,就是风扇的问题。如果确保Cpu风扇是转的,可以在Cmos中把硬件检测给关了就行了。我们学校也有一台电脑是HP的,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把检测关了就可以启动成功了。

网友:
先软后硬,刷个BIOS先,然后再检查温控部分

网友:
上次遇到一款这样错误的,报错翻译过来就是CPU 风扇错误,发现CPU风扇没有插到CPU_FAN座上,面是插到S_FAN上了,插回去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风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