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基 F-3000L电源有5V供电 就是开不了机

楼主(2012-01-12):
我昨天接到客户送过来两个美基 F-3000L的电源,拿过来是不通电,我拆开看发现爆了两个200v300UF的电容,两个13007和保险。昨天下午快下班了,家里的13007没有,我等早上买了回来换上去一看,没有短路的了。我就装好一试,发现不触发。求高手指教一下,本人没修过几个电源。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开不了机

网友:
上图才是真道理。不然不好下定论。

网友:
这个就是电源 没相机 用同事笔记本照的

网友:
开关管烧坏了,其附近的限流电阻一般也烧断了。查一查电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 IC供电 推动管和主开关管。

网友:
查下外围元件 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双13007坏了后,通常其周边的限流电阻,二极管也会坏,应重点检查。

网友:
13007的基极和发射极电阻都得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