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无法亮屏

楼主(2012-01-12):
接到一个机器CQ40  AMD独显
看电流应该正常  外接不显示
下一步看看图纸跑跑电路吧

先找了找屏线接口,顺着跑吧。
+LCDVDD 居然没有,我记得应该是个3.3V电压的,不管了继续走

VGA ENVDD 居然没有,我很抑郁,我找了个3.3V飞到了排线+LCDVDD 还是屏幕不亮
郁闷中加焊了一下显卡故障依旧

后来VGA_ENVDD 是直接来自显卡的,我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请求高手在点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跪求指点···········愁死了········

网友:
显卡拔出来看看,看点到屏线口通不通

网友:
这个信号是显卡完全工作了也后才发出来的,建议查查显卡的外围线路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吗?没电,换cmos电池。有电,测LVDS接口是否有波形,没有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电压。有电压,把Q43 ds短接下试试。正常,可以确定是屏供电问题,可以找个场管把Q43换掉。不正常,加焊下显卡。再无解,再做探讨

网友(点评):
哥们你好,我短路了Q43的SD级,+LCDVDD能出来+3.3了,但是屏幕还是不亮,我加焊了显卡,故障依旧,请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刷BIOS先啊,据说比较通病呢

网友:
楼主有没有外接试一下呀     如果外接也不亮要先刷BIOS,然后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最后换显卡

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外接不显示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真的好奇怪

网友:
刷BIOS不行,再作显卡

网友:
这机子就几个容易坏 先易后难 bios cpu  北桥 显卡

网友:
看电流正常不一定就能确认是否开机,用DEBUG卡或者USB键盘插上去确认是否开机,如果不开机,哪些信号肯定是出不来的

网友:
先易后难,先刷下BIOS看看吧,注意下CMOS电池一定要有电,电流变化是什么样,好好看看

网友:
CQ40  AMD真是个怀具 ,HP公司设计的不知道怎么想的,这样的机器也能出来卖,CPU 显卡,南桥,北桥,CPU座,哪个不坏。。。。。。。。。。无语

网友:
-重点查下显卡的条件, 不要管后面的开启信号有没有出来,显卡条件不满足 怎么会送出开启信号?  如果屏电压已经出来了。 那按正常屏应该是会亮的。考虑下 屏线。屏接口。 打下值。

网友:
换显卡吧 ,别纠结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大小写的灯闪几下啊

网友:
一直闪,散了,换主板吧,我实在受不了了······修了1整天头疼的很·······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不是很清楚。先查一下电压和时钟。。

网友:
换CPU先,再刷bios 换北桥,显卡

网友:
让人郁闷的CQ40,很正常

网友:
我换了CPU,内存,屏显,后来把Q43 SD短路,+LCDVDD有3.3了,结果屏幕还是不亮,真XXX了········

网友:
这个破本子的CPU也容易坏的。

网友:
学习学习中啊!!!!!!!我昨天接到个,故障差不多啊!!!!!

网友:
CPU容易坏,先换个CPU,如果不行,再刷个BIOS啊

网友:
加焊技术不过关,你确定锡都熔了吗?有些加焊不一定行的,要重植,

网友:
你换板了,把这料板卖给我吧

网友:
额···我用的是ZM580的BGA焊接机,上加热第四段温度275,下加热150度恒温,不过用镊子戳不动,但是我加焊8400GS等9800 都能动···

网友:
修这种机器,总结出来说这四招,屏线断否,刷BIOS,换CPU,做NB。
老A
精品

网友:
大伙说说是不是应该感谢HP公司呢,,,不是有CQ这些机器,我们做维修的会少赚多少呢???严重支持HP,lenovo,等厂商,,多出些像CQ4系列,ThinkPad T4系列等等经典机型。。。。
同意楼主:
4.0
不会看电路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2-11):
老A
同意楼主:

网友:
这几天又遇到一个相同的机器,*脏话*简直疯了。
但是我找到了规律,有个内存槽不太稳定·····

网友:
焊北桥 焊显卡 换CPU 换屏线 再不行就换机器

网友:
感谢hp等等。。。

网友:
有问题的机器!还是确定好思路!再动手吧

网友:
今天搞了一台CQ40英特尔的,进水机,无待机也是修的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
cq40 可以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通病

网友:
显卡吧 好像都是这样

网友:
你看电流怎么确定是显卡的问题。测试卡跑什么。

网友:
建议看看你4楼的:这个信号是显卡完全工作了也后才发出来的,建议查查显卡的外围线路
显卡供电,时钟……

网友:
确定显卡的供电都齐备了吗?如果显卡的条件满足了,你可以考虑加焊。我修一个什么型号的忘记了,本来不开机,修了之后开机了,但是白屏。缺少屏供电,意思和你的差不多,忙着没时间写手记。如果其他的信号有,只缺少供电,断线之后飞就是了。记得首先看显卡工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