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压进驱动板吗?

楼主(2012-01-12):
电源板一般有5V和12V供电(有的是14V或15V),我想知道这个12V的高电压进驱动板了吗?驱动板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吗?谢谢。
电源

网友:
有的进有的不进,一般的驱动板都只要5v供电,12v是给高压用的,但有些显示器的12v也去高压板,经过一些电路转换后使用

网友:
对呀。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
驱动板有12V有5V,常用都是5V的供电。

网友:
有的要,有的不要。看驱动板需要的供电而定

网友:
不一定啊 有12V供电的啊

网友:
大多数驱动板是5v 供电 有品牌机的是12v的

网友:
一般都是5V供电 品牌机里会有用到12V LZ这个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
板子不一样,设计就不一样

网友:
3.3V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