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 C1 50循环。

楼主(2012-01-12):
求助~~~~~
一台式机,拿来时故障是C1~50循环跑,差不多跑半分钟时间才能亮机。把显卡换掉后,正常显示。当时以为是显卡挂了。拿到我机器上测试了一下,也能正常显示。这就奇怪了。难道这是传说的中硬件不兼容问题吗?或者是有别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换个显卡可以马上显示.但是他来的显卡就要跑几次C1才可以显示出来.只要换显卡和不要显卡就跑一次C1直接跑完
找不到显卡 排除显卡本身 插槽 北桥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吧,放电试试在说

网友A:
北桥有问题,也会这样吧?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B:
看是不是AMD的,如果是北桥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是很怪的,在这台机器不行,在别的机器上可以,你就换吧

网友C:
一般都是北桥多的。。先压北桥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如果是AMD的CPU

网友:
桥桥桥桥桥桥桥  AMD的话桥的概率就高了

网友D:
如果是NV的桥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的。要是是其它桥就不确定了。我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一般就是叫客户换显卡。这样没有风险。如果弄北桥。风险很大。

网友:
北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有问题,也会这样吧?

我也怀疑过是北桥,但换其它的显卡直接就好了。我也不敢贸然干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AMD的,如果是北桥有可能有问题

确实是AMD,而且还是单桥的。可是现在换成别的显卡就好了。他现在用的是那种最烂的刀卡,A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北桥多的。。先压北桥试试。

压桥我也试过了,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NV的桥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的。要是是其它桥就不确定了。我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 。一般就是叫客户换 ...

我的做法也和你一样。不动他板子,让他换个好点的显卡,这样风险最小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顶力相助了,我让客户换显卡了。先不动主板,这样风险小。基地人都太热情了,我这是第一次发贴,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
用洗板水洗洗PCI-E的槽子,另外你点亮的显卡看看运行在多少X

网友:
接触不良吧,也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搞下,不行就是北桥了

网友:
见过一次这情况,不了了之

网友:
换了显卡上去看行不行 可以用说明硬件不兼容 要是AMD的就考虑北桥

网友:
恩~~挺大家这么一说看来的确是桥的问题比较大啊 ~~呵呵~~~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今天就遇到了这个现象,技嘉的板子,和楼主说的现象一模一样,换显卡后亮机

网友:
INTEL的芯片组上南桥虚焊也会导致插显卡循环跑C1的问题

网友(2012-02-17):
典型的桥虚焊。

网友:
NV桥最垃圾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加焊北桥就能解决的
同意楼主:
0.0
白宇
同意楼主:

网友:
AMD主板检测卡 C1 45 或者 C1 50 循环跑码 一般都是 北桥的问题!

网友:
AMD的板子吧 做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插独显C1 50跑,点不亮.是NV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多数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得显卡插槽脏了,洗洗吧

网友:
C1 50 C1 45 这俩种情况一直循环 大多数都是 桥的问题 AMD的主板 桥最容易虚焊了

网友:
这问题。烤桥肯定可以亮,。百分之百的。不过过一段肯定就会再坏的

网友:
大概桥虚焊了

网友:
显卡脚察察看嘛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楼主可以压着桥试试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做桥

网友:
北桥 虚焊 或者显卡坏掉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如果不行,换北桥。

网友:
NF4 AMD的是和ati有点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