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找电阻的

楼主(2012-01-12):
在修一些进水的笔记本和一些特殊故障的机器中,如果遇到电阻氧化不落锡需要更换电阻的时候,而笔记本上的电阻又不像台式机那样,标着阻值,大家是如何找到一个快速而又准确的找到一个合适的电阻的

网友:
看图纸,或者看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在料板上找

网友:
有些电阻是没有用的    查一下图纸

网友:
有图纸的看图纸,没图纸的分析电路。然后找料板对应的图纸搜出要找的电阻

网友:
相信大家手上T40T42T43的料板都有吧?下个T42的点位图,对照点位图找小元件,又快又爽。

网友:
我也是用T40的料板,有块板被我拆完了,都是修进水机修的,1K 10K 100K 1M这几种在上面已经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