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AMD 北桥的问题

楼主(2012-01-12):
今天接到一台HP DV4的机子,是AMD集显的,故障是开机不显,电流跳变到1.3左右,很明显是过不了北桥,加焊了一下能亮机,但装好之后,却又不能亮机了,再加焊也不行。请问是不是非得上BGA重植北桥才行呢?我最怕就是上BGA了,至今还没成功过呢,郁闷!
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别那么懒嘛,

网友(点评):
焊的时候推动一下没, 一般10个里面6个加焊一下就好了,要推一下的哦。焊不好的我直接换,我懒怕麻烦,直球累哦

网友:
重植株撒,郁闷呢

网友A:
买一个好的点的BGA,很简单的,有了好工具才能修好机器,也不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好的点的BGA,很简单的,有了好工具才能修好机器,也不保证。

我公司用的是三温区电脑触屏的BGA,价格不便宜。是我技术没到家吧,正在学习阶段呢,请多指教!

网友:
听楼主这么说基本是要上BGA了,做BGA只要小心点没有关系的

网友:
没办法的,你就重植吧,好了你就会有成功感的了

网友:
我觉得很奇怪,我每次下桥后,锡盘都很好,很干净,也基本上不掉点,每次的芯片植球也不错,每次都觉得欣赏一下自己的手势,但是焊上了就是不行,就算用新芯片也不行,最好的一次也是花屏,郁闷啊!!!我现在是BGA恐惧症!!

网友(点评):
温度没掌握好

网友:
看有没装好  不然就换cpu试一下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继续失败下去,失败乃成功之母嘛!也就是说你失败多了,也就麻木了,所以也不会恐惧了。开个玩笑,呵呵。孰能生巧嘛,你做多之后,自然就会熟练了!

网友:
楼主的机子有可能cpu问题

网友:
听楼主这么说基本是要上BGA了

网友:
这个主板上了BGA台,显卡拆卸的时候还算顺利,锡盘很干净,也没掉点。芯片弄干净后植球也很顺利,很整齐。上BGA台焊好了之后,现在竟然连机都开不了,不触发。
恐惧啊,怎么我每次前期工作感觉都很好,但是最后焊上去,就没成功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帮忙指导!!!!

网友B:
重新植吧    弄个4000左右的BGA   成本很快会出来的

网友C:
我知道你为什么失败了,是因为你没用助焊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植吧    弄个4000左右的BGA   成本很快会出来的

我们公司用的BGA是一万多的,是我的技术不行,现在都没信心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为什么失败了,是因为你没用助焊济。

我用了助焊膏了,但是只是薄薄的一层,因为我看过视频,加了助焊膏之后,都用刮子把助焊膏刮去,只剩薄薄的一层。
是不是应该稍微多一点助焊膏呢?太多了是不是锡球会容易粘到一起?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刮好后先洗板水,先洗一下在薄薄的上一成就,最好桥的脚上也抹一点

网友:
楼主多加练习   你可以的   支持。。

网友:
估计你做短了,量下是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