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1000H 卡LOGO

楼主(2012-01-12):
如题 卡LOGO 有时捏捏左右托板位置 就能进系统 有时尽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就蓝屏 拆机 加焊南北桥 还是卡LOGO 但是怎么捏也不了系统了 关进重启还是一样 纠结中。。。。

网友:
硬盘光驱什么的检查下看看

网友A:
我记得华硕的卡LOGO的话按一下ESC能退出,不知道EPC能不能这样

网友B:
PCI芯片会引起此故障,上次修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芯片会引起此故障,上次修过一台

PCI 芯片是不是SD卡槽下面的那个芯片AU6336

网友:
我感觉这个不像BIOS问题 开始捏捏主板就能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华硕的卡LOGO的话按一下ESC能退出,不知道EPC能不能这样

按键盘任何键没反应 但是没死机 灯在闪 也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