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M17TE液晶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

楼主(2012-01-12):
华硕PM17TE液晶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急!急!急!急!我在线等!高手来啊!

网友:
高手帮个忙啊!急啊!

网友:
按注MENU  再按开机键 然后同时松开 , 开机指示灯成黄色, (平时开机是蓝色) 然后开机的速度很慢,像是在调用什么程序一样, 然后显示器终于点亮了,再按MENU 菜单键,在左上角出来一块蓝色背景界面,就是华硕的工厂模式,上面有PANEL TYPE (面板规格) 及工厂模式重置等功能! 显示的面板规格是: M190PW01 是友达光电的面板,看了一下友达光电面板的参数和华硕标的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