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2-01-12):
一台因停电后用发电机发电接错成动力电而损坏的三星显示器
送来后很明显,电源一定坏了。打开外壳,一看400V100大电容爆,测试5V 12V整流管坏。外接5V,12V工作正常,心里一喜!好修。
找了两个整流管,是从电动车充电器上取下的,大电容换上。接电,电源指灯亮了,以为好。点上一会儿,电源指灯熄了,过2秒又亮,过2秒又熄了。我纳闷,是小电容坏?找来12V 25V并上,一样。是光耦坏,换!一样。换了TL431,还是不行。最后想是不是想不是开关管有问题,一看是DM0465,买了个回来。故障依旧。
最后把换下的5V坏的整流管来查看,原来是肖特基二极管,找个ATX电源SB整流管换上,问题解决了。绕了个很大的弯子!特与众位分享!

网友:
学习了,电压不稳很容易坏电容

网友:
学习了,二极管要看准型号,准确代换

网友:
我晕,哪后极整流的不都是肖特基二极管,还有用普通三极管的吗???????????

网友:
楼主确实犯了个很常见的错误,后级整流总不能用一般的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