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1-12):
TP 402的家用路由器,设置可以,保存也可以。但不能断电,断电后就不能上网了。需要重新设置才可以。
刷新过ROM故障依旧。测试个主要电压没发现异常,谁有办法解决。?

网友:
刷个别的型号402+ 我感觉只要是四口的就行 挺通用的 一般杂牌的路由或找不到升级资料的我全刷这个 还没有见过没刷好的

网友A:
帮顶一下,拆开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小元件坏了?

网友:
不能保存 存储电路问题。把存储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换个路由吧楼主,路由便宜。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2-15):
很有可能是rom芯片挂了 或者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2-03-30):
芯片问题,换一个

网友:
存储器坏了多半是,你可以送去保修点维修,前提是在保修期内

网友:
看看有没有24CXX或93CXX的集成,有就要重点检查了。

网友:
路由也能修啊 看来讯维真是人才济济的地方

网友(2013-05-01):
已经遇到一个腾达的双天线和一个巴发罗都是这种故障

网友:
应该是存贮器坏了

网友:
拆开把能换的大电解电容都换了,再试试!

网友(2013-12-02):
查下存储器供电,设置好后能用,只是断电就复位,说明存储器没坏吧

网友A:
检测写保护,存储芯片,内存,

网友(2014-03-19):
我有,可能是设置路由有错,有一项是按需连接改成自动连接就可以了按需有可能机子重起之后就掉了

网友(2014-06-15):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