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4.1LCD反色,小发现

楼主(2012-01-12):
今天遇到一个三星14.1的宽屏,反色,后来发现屏主控芯片边上,一个CFF标记的陶瓷电容,有点轻微裂痕,当即翘起一个脚,反色故障好了,然后不死心,又焊回头,还是反色,看来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说出这个,希望帮助到手上有这个屏故障的,或者给一个参考。

网友(点评):
屏上有一路REF电压,这个电压过低会导致负像的现象,很多屏电路板上有个可调电位器就是调这个电压的,大家可以试试把电位器中间脚对地看看效果。

网友:
什么叫反色  没遇到过

还真没遇到过反色的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屏上有一路REF电压,这个电压过低会导致这个现象,很多屏电路板上有个可调电位器就是调这个电压的,大家可以试试把电位器中间脚对地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