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三极管是道通还是截止的

楼主(2012-01-12):
如题
     PQ46 的一脚有18V   2脚有 8V     我的思路是  PQ46导通   然后抬高   8724ACIN      各位老师  帮我解答下

网友(点评):
这个VH28电压是多少伏的?经过稳压后还有18V这么高的电压,你是什么机子,能否把图纸传上来,这ACIN是不正常的

网友:
8724ACIN 是个低电位     PQ45 导通了           想要ACIN是个高电位    PQ45应该截止的  但现在导通了  这个机子进水了  各位老师帮我看看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图纸来的

网友A:
错了 是2脚 18V    1脚8V  PQ46  3脚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 是2脚 18V    1脚8V  PQ46  3脚没电压

不导通啊,2脚比1脚电压高,电流怎么走哦

网友:
PQ46是PNP结三极管,B极低电位导通

网友:
正解!

网友:
观摩 学习了

小李飞瓜 -4 严禁灌水

网友:
2脚比1脚电压高
。。不导通

网友:
你量一下Q47的第二脚有个高电压,那么Q47导通,那么Q45 2脚低电压使Q45截止就行了

网友(点评):
Q47 2脚没电压

网友:
你这个器查一下升压电路吧!!换一个PQ14估计能好

网友:
PQ46 肯定截止的  这是个PNP管  B级是低电平才导通的 。。NPN的是高电平导通的

网友B:
查你的图纸35页的右边,VH28的升压电路,

网友:
PQ46应该导通。pd27的2P应大于PQ46的2p电压。
看看VH28电压和PD27稳压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你的图纸35页的右边,VH28的升压电路,

哪里升压?

网友:
观摩   学习

伤心维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D:
查PD27 1脚电压,如果没有28V就是升压电路有问题,升压电路坏的多。

网友:
PQ46 截止的你要看图纸,它是什么管子, 这是个PNP管  B级是低电平才导通的 。。NPN的是高电平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升压?

VH28应该是20多V的,到了20+V以后PQ46导通分压力,PQ47导通PQ45截止,你向上查VH28,在35页,PD10附近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VH28应该是20多V的,到了20+V以后PQ46导通分压力,PQ47导通PQ45截止,你向上查VH28,在35页,PD10附近的东 ...

骚蕊,你说的对,是我没仔细看

网友A:
VH28 是18V      但PQ46的  1脚  经过一个温压管和一个200K的上拉  只有8V了

网友:
正常工作是导通的 不然要那么多控制元件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PD27 1脚电压,如果没有28V就是升压电路有问题,升压电路坏的多。

VH28 没有25V只有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H28 是18V      但PQ46的  1脚  经过一个温压管和一个200K的上拉  只有8V了

VH28只有18V就肯定不对了,说明没有升压,因为VAD-1就是18V,所以PQ46不会导通,问题就在升压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VH28只有18V就肯定不对了,说明没有升压,因为VAD-1就是18V,所以PQ46不会导通,问题就在升压那边,

修好了  改了电路  拿掉PQ47 ACIN 为高   没从源头搞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PQ46导通然后分压送至PQ47 G级导通PQ47拉低PR137一脚。使得PQ45截至,所以8724ACIN是高电平。。。

网友:
三极管的3个端分别为C B E ,如果PNP那么b端电压必须小于C端。如果NPN那么B端电压必须小于E端。所以是2脚 18V    1脚8V  应该是不成立的。小白的意见,那里答错请见谅

网友:
VH28应该是20几伏才对,否则PQ46是不会通的。建议查一下VH 电压。

网友:
按楼主测的2脚18V   1脚只有8V 而VH18V, 显然PQ46应该是截止的,如果PQ46截止的话,1脚应该是18V..所以说PQ46应已经损坏。也就是说1脚和3脚之间已有阻值了。把1脚电压给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