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植球的时候怎么知道是用 06 0.5 还是0.76得锡珠 ...
请问 植球的时候怎么知道是用 06 0.5 还是0.76得锡珠啊

楼主(2012-01-12):
请问 植球的时候怎么知道是用 06 0.5 还是0.76得锡珠啊

网友:
买那种有标记多大锡珠的钢网这样就省力很多 我这都是有标记的钢网

网友:
哦 不过那样的没有标记的怎么弄啊

网友:
钢网上面打的有。。。。。。或者观察一下锡盘。

网友:
用网在上面对一下啊

网友:
卖钢网的都有对照表 一看 清楚了

网友:
请问一下笔记本显卡 大部分都是 用多大锡朱啊

网友:
买那种可以直接加热的钢网,上面有写用多大锡珠的

网友:
0.6 0.76的比较好区分 0.4 0.5的大小不好区分 大多钢网上面都有标记。。

网友:
呵呵 这问题问的好 如果你的0.6的珠如果你的网能漏下0.76的珠 那太有才了

网友:
你说的意思 是看芯片吧 那看网的大小 才是真的 不能看芯片的大小

网友:
你买网啊!!!!!网上有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