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cpu座怎么才能把cpu拆下来?

楼主(2012-01-12):
往左转,往右转都不行,
难道是拆不下来的?

不敢使劲转了,以前奔三时代一个类似的国产本子,我使劲转了一下,结果cpu再也安不上去了。

有密码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座?

是啊、看楼主也是一老油条了!难道真这么神奇?不会开玩笑的吧.......

网友:
不是笔记本的吗

网友:
按照你这拍的照,右另是有个锁的标志,所以往左才是打开,  至于为什么拆不下来,CPU应该是沾在座子上了。

网友:
不行就换坐好了

网友:
我赌反时针90度

网友:
看这样子都有点类似开保险箱了

网友:
你这是方正的主板吧。我仔细看了一下你发所发的这张图片,CPU周围都是焊油,之前CPU座子肯定是被加焊过了,你这种情况是因为焊油干掉了,已经把CPU粘在座子上了。你先用酒精把CPU座子周边弄湿,再用风枪加热周边,小心不要把CPU加热坏了。这样焊油就会熔化了,你再用“一”字起,向左或向右转一下。再不行就小心点把CPU给撬下来吧。

网友:
方正的,你知道这是啥型号吗?

一块大板带个小板的。

网友:
螺丝下嘀点轮滑剂(WD300的那种 )慢慢的左右回旋,就下来了

网友:
左转15C 右转90C

网友:
8楼应说的对  这情况我也需到过

网友:
座子被你转坏了

网友:
里面有一个塑料扣断了。。。。。

网友:
往左边是开,    按 8 楼说的试试  实在不行只能暴力了  然后换座,不知道是不是被人为搞坏的

网友:
看上去  好像是被粘胶了

网友:
向左转是开,,向右是紧,,

网友:
CPU坐坏了,不行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
之前有听说过, 有些地方的人修本本, 加焊了, U座后, 都是趁热把CPU装上 的, 热胀冷缩,冷了后就拿不下了,  同样的, 还是加热一下再拿下来,

网友:
慢慢转动螺丝,底座应会有一点移动。

网友:
不觉得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八楼兄弟说的对

网友:
小惨了呢这是什么哟

网友:
向左拧 不行的话就连CPU座子一块扣下来

网友A:
谢谢啊,就是粘在上面了,

上次维修的人,把cpu座都弄得都是助焊剂,加热才拿下来的,看来这个座子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就是粘在上面了,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