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正没有型号的笔记本,一开机就大电流黑屏没反应

楼主(2012-01-12):
电池底下写个什么QCOM 300K
可能是pm的cpu

一开机,电流就上到1.5-1.8a,上不上内存条都这样,cpu非常烫几秒钟就自动掉电了,显卡没什么温度。

据说以前是显卡坏了修过的。

但是修过的显卡,没有这么大电流的啊。

网友:
电流直接到1.2a左右,然后缓慢上升,直到1.8a左右,掉电。

网友:
把cpu拿掉,再插上,电流就到0.7-0.8了,cpu温度只是温热,不烫,而显卡也开始温热了。

网友:
加焊了显卡以后,一上电,又是电流直线上升,知道1.8a掉电。把cp再u拿下来,开机电流变成了0.8的样子。

网友:
cpu座加焊也不行。

网友:
上假负载量一下+VCC_CORE

网友:
有点像供电不足掉电。。是不是公共点供电芯片不良。。屏快亮时供电不足。。

网友:
显卡拆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