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C640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1-12):
独显的,之前坏坏的时候的症状是,开机停在HP的LOGO那里不往下走,拔掉硬盘就能进行下去,换块硬盘也不行,最后修的不加电了,放弃……

淘宝上买了块6400的主板,刚换上拷了一天机,正常,客户拿走,第三天就不行了,症状和开始坏的那块主板一模一样,这次把CPU,内存,硬盘都换了,也还是不行

头大了,各位给点思路吧

网友:
光驱不插试了吗?  没有这么的巧合

对。。光驱也非常有可能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吧

网友:
就是太巧合了,同样的情况,第一时间我就拔掉光驱试的,不行

用电池试的,没插适配器,另外适配器都是原装的

网友:
仔细检查机器是否装好,既然该换的都换了,那就仔细检查不经常注意的地方。千万别盲目的动主板。

网友:
问卖我主板的那家,他说在排除安装不到位的情况下,就是BIOS和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

可是两块主板出现同样的毛病,实在是说不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