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贴。。有图有真相。。老鹰给指点。。

楼主(2012-01-12):
G31主板 加电不跑码灯全亮。过几分钟会自动关掉,没有芯片发热,元件没有伤痕。
请教老鹰:下步该测试什么地方。具体数值多少。最好标记图上。

网友:
在请问可以用假负载上电测试么?

网友:
假负载上电测试如下:
reset  0.23
VTT 1.26
vttpg 0.018
pwrgd 1.26
内存供电1.99
CPU附近 场馆只有12V  没有其他数值。南北桥供电不知道测哪里。

网友:
请老鹰解释下:
reset
VTT
vttpg
pwrgd
假负载 这几个都是什么意思 多少伏特 正常。谢谢

网友:
上真U去测,INTEL的775烧不了

网友A:
真U 测哪 大侠??? 现在的问题是 用假负载加电。诊断卡RESET灯不亮。。用真U RESET灯常亮。

网友:
真U上电测了  CPU有1.26 V   纠正刚刚的错误。加电一会自动关机时CPU过热 保护了。。

网友:
期待解决问题

嘘﹏、低调━☆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上真U测量下CPU附近的电感看有1.2V没,还有内存电压1.8V

网友:
来学习了。看高手来解答

网友:
电压到时钟到复位,按这个顺序测

网友:
学习学习!

zanghuquan -2 严禁灌水,新手就灌水,下回注意点儿。

网友:
看不懂   到底在搞什么

网友:
请问一下如何上假负载?

网友:
我的浅见:你给的资料有限,上U有1.2V,RESET长亮的话,简单判断的话,摸摸CPU有没有温度(没温度CPU座边上的两个电源IC及周边检查一下),量一下显卡槽边上和内存槽下的大场管短不短路(大致是5V,3.3V,1.8V和5V,1.9V)看看北桥和南桥、IO、网卡、声卡、串口IC温度高不高,量一下北桥边上的大一点的贴片电容电压,一般是1.5左右,南桥边上5V,3.3V左右,内存上方边上风扇座子旁有个8脚电源IC量一下(大约12V,7V,1.8V,0V),时钟IC边晶振14.318两脚有电压差没有(分别1.3~1.5V左右),这都是我最先简单的常规检查,都查不出来的话,北桥嫌疑最大,上内存测试卡打阻值,量南北桥之间13条数据线,再不行只好对图纸跑线路了,这个请其他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U 测哪 大侠??? 现在的问题是 用假负载加电。诊断卡RESET灯不亮。。用真U RESET灯常亮。

你那个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就是有PCI复位!之后就是不跑码,过一会自动关机!测全板供电是否都正常!某个电压没出来,也会关机!也不排除,有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在找个BIOS 也没找到 郁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078-1-1.html

网友:
我不会跑线路  看看算了

网友:
测全板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一点基础都没有,复位灯,是常亮,还是亮一下就灭,复位常亮的话,就是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复位灯闪一秒就灭,那就是复位正常,复位正常,先刷个BIOS,先,,,,,估计你连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测量,不会看灯的话,测量PCI-A15脚有没有高电平.3.3V,,就知道复位有没有,最好上个真U,,,你上假负载的话,有些板子会几秒就掉电,你这个是杂牌板子吧,,,,,,哈哈

网友:
慢慢修吧。。。

网友:
这种检测卡,复位灯闪一下常亮应该是有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