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加电无显示 求解

楼主(2012-01-12):
这个机器一开始是待机0.18左右 不加电
看到这个情况首先可以确认是主板有地方短路

拆开机器发现51125发烫 立即就换了一个51125 还是发烫短路0.2几

上论坛一看 通病 SB背面有一个小电容 短路 拆下小电容 不短路了
待机0.009 心想到这里应可以修好了
插上电源 开关线 可以触发到0.4几一看没有装CPU
装上CPU 内存 接上屏线 触发后0.6几 0.5几 0.6 0.7 偶尔能到0.8几 屏幕无显示 再次按上开机按钮可以关机
不接内存 加电直接上到0,5几就不动了
之后焊过显卡
换过南桥 都没有用
没思路了
大家支支招
BIOS也刷过 还是不行

网友:
下个图纸按时序来

网友:
电容已经去掉了 没去之前待机是0.18左右 不加电
去了后 待机0.009 可以加电 但不显示 只到0.7几

网友:
支持一下,在支持高手 发现通病

网友A:
检查内存,外接显示器试试。在0.8A左右屏就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内存,外接显示器试试。在0.8A左右屏就会显示

外接没有显示器的 按键盘的CAPS LOCK 灯不亮

网友:
一开始触发到0.40左右就是不对的  一般独立显卡的板子裸板电流在0.60左右   0.40大约在显卡北桥那块 看看供电  按照时序图一步一步来

网友B: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加焊不管用,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加焊不管用,换一个吧

这是显卡的问题嘛 我下午试试看

网友:
我学习学习,下次遇到啦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