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触发!!!!

楼主(2012-01-12):
cq40 AMD的集成版 能开机,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触发啦 把电源头拔掉再插上 有好了 反正是要断电后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bios 我是AMD 集成的 有BIOS吗

网友:
资料是1M 论坛上下的是2M的为什么

网友:
查下 RTC 电路!

网友:
这款机器BIOS特别爱坏

网友:
桥焊过 绝对不是电源接口 应该是KB926QF C0 昨天加焊就行 但今天怎么焊都不行了 没得芯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