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BH冷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2-01-12):
   一台联想LXM-WL19BH冷机时不开机,原始现象:这台机器当放置一晚上等第二天开机时,按下开关机器没反应,插上电源线等待1~2个小时,再次开机就可以正常开机,只要不关机,全天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一旦关机放一晚上,第二天就又很难开机,一句话热机就好开机,冷机很难开机。
   我开盖后检查电容没鼓包,测+5V  +12V均正常,不知是哪儿的问题,请高人指点,谢谢关怀!!

网友:
不管电容鼓还是不鼓,全换掉,一般能好

网友(点评):
对,这种不稳定的问题先换掉电容再说。

网友:
你是说+5V    +12V的后极输出所有电容全换??我试试    谢谢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我把12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就解决问题呀。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电容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