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

楼主(2012-01-12):
  华擎G31M-S这个主板今天客户拿来是CPU上管短路开机保护。 换了管子后不短路了 但是还是开不了,插上12V还是一开机就保护了 我量了 没有发现短路的 白桥和南桥我都加焊了。CPU座子是BGA的  ,不插12V 就可以开机 ,有那位高手碰到过这个情况吗  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CPU供电短路还没有排除,怎么能行

网友:
测测桥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上下管,驱动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还要确定cpu 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及cpu的好坏,然后可考虑下北桥是不是太脏了或坏掉了,当然这也是主要的,不是全部

网友:
去掉电源管理芯片 在试一下看看

网友:
高手很多啊。来学习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能丶亮了 现在就是跑75 98 E0   真晕

网友:
电源IC换了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 CPU供电那里保护 把那里在测

网友:
先把CPU电路短路故障修好!

网友:
上管和下管全换掉!

网友:
这个有可能不是短路,可能CPU电压输出过高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保护说明还有地方短路,再查查。

网友:
先把短路好,测场管相连的精密电阻和二极管是否正常,看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精密电阻是否烧黑了再触发上电短路把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管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