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一个主板。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1-12):
。。。。内存供电。1.4v   十次有5次亮5次不亮,!!!!是不是内存电源管理坏了。。。还有个。进了logo卡死。。。是不是bios?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档LOGO 要看是真死机还是假死机 假的键鼠电路问题 真的南桥相关电路 内存 bios

网友:
你有了想法就去尝试啊。。。这个东西部试试水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暗病吧.

网友:
看一下外设是不是有问题,我原来修的有个机子也是挡LOGO就是USB短路!还有点大电流!

网友:
呵呵,   BIOS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试试吧

网友:
这个故障对半开啊。估计毛病有点复杂。来学习了

网友:
说的明白点是几代内存

网友:
不亮内存卡显示什么呀
死机有很多原因你把所有件全换一遍试试

网友:
换件儿试试才知道

网友:
南桥还是BIOS

网友:
是什么平台都没说,什么芯片组,汗死,问问题,这样问,无语

网友:
先说什么板,几代条?我晕!

网友:
还是先试一下看,有次修片板挑内存,开机有时会花屏是内存供电管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1.4 内存供电明显不对啊

不管是几代都不对吗。。说说看

网友:
3代偏低 2带1.8到1.9 1带2.5到2.7 我都遇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