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2求助

楼主(2012-01-12):
一台CF-T2的笔记本,进PE一切正常,只要接上硬盘进系统关机后就开不了机。要拔一下电源又可以开机了。接上硬盘不进系统也还是可以开机。
正常电流是0.16
进系统关机后电流是0.24.没有了待机电压。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2-1-14 11:44):
拆机后实测接硬盘3.3V也变成5V,进PE就不会。

补充内容 (2012-1-14 11:59):
硬盘没有问题。换了一个也一样。

网友:
先刷BIOS看看,有可能是 南桥问题

网友:
是松下的机器吗?
你的硬盘是几V供电的?
松下CF-T2这款机器的硬盘供电是3.3V的

网友:
南橋挂了,換南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