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都没装成功的系统?请教

楼主(2012-01-12):
东芝l600-22b,装XP系统后不能引导
出如下提示:
check cable connection
pxe-mof:exiting intel pxerom
no bootable device insert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原机是WIN7家庭版,说要改XP,
我的维修过程,
第一便GHOST 第一活动分区正常,安装正常,等要进系统的时出错了,
第二便GHOST第二活动分区,安装正常,进系统时又不能引导了,
按常归我以为分区引导信息丢了,从新分区,把东芝那些隐藏分区什么的都删除了,从新分区还是不行
我又正常安装操作系统,一步一步的安装过程正常又到进系统那下又没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安装的时候能正常引导到进系统就不能引导。请大家看下我哪里走了弯路。

网友(点评):
重建引导分区表

网友(点评):
重新分区格式化分区再重装系统

网友:
你不重新分区的话,估计搞到天亮都装不好,WIN7启动信息写MBR的,XP的却没有,如果它原来也是GHOST版的WIN7就可以直接GHOST XP进去。

网友:
您的技术还不适宜给日本牌子本改系统. 别嫌我说话难听啊.哈哈

网友:
悲剧了,不过楼主精神可嘉呵呵,,I3的机子装XP估计驱动也不好打,,而且装XP也不一定跑得起来,,,

网友:
现在很多机子都不能装XP,搞不明白。

网友:
现在好多笔记本装XP找不到驱动

网友:
W7的系统有引导备份的

网友:
呵呵     我 现在就在日本     好改的    但是要用win7安装盘进去把隐藏分区全部干掉    安装ok。    GHOST有的不行!     在日本 现在还没有我搞不定的笔记本那  呵呵

sb

网友:
备份好数据,重新分区。MBR重写一下,然后慢装XP    有AHCI的最好开启,防止机器运行卡

网友:
很简单,装XP的话要进BIOS改IDE就可以了,具体那一项我忘记了
前一段时间我装联想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那个日本修机的,你演AV的吧?说这么大的话!

网友:
按10、11楼的改 就可以装了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在试试国。

网友:
先把AHCI 改为IDE   用分区软件(建议用F32)先把要第一个区分好 其他的先不要管 等装完系统以后再区分 最后就是用安装版再试一下 (不管是GHOST 还是安装版都要带最新的串口驱动哟)

对,先设置,再装

网友:
这个应该跟分区没多大关系,如果硬盘模式没有改成IDE,进系统会蓝屏,但是按楼主所说的,我估计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从win7到xp本来就是挺难的。

网友A:
我遇到个更奇怪的,ACER笔记本原系统可以起来,只是较卡要重装系统。
重装后卡在滚动条界面,换一个系统也是卡在这。查内存无果,拆下光驱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因客人说光驱也只能读CD了,DVD好像不行。所以只能拆了光驱。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B:
感谢大家的回复,那IDE模式我已经改过了,现在的问题安装正常,进系统时不能引导,是不是正常安装WIN7就行了,还想请教下日系本装系统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的回复,那IDE模式我已经改过了,现在的问题安装正常,进系统时不能引导,是不是正常安装WIN7就行了 ...

楼主,你装的克隆版不能引导  正常啊
你换个版本或用安装版的  肯定OK

网友:
用安装盘把整个硬盘重分区,

网友:
不要用GHOST版本啊

网友:
这么好  在日本干这个哈 能认识下哈 以后能多多交流交流  QQ236407289  有很多日本的sony 驱动很难上的

网友:
  硬盘模式都改了 进系统还蓝屏 不应该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哈哈。。

用安装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的回复,那IDE模式我已经改过了,现在的问题安装正常,进系统时不能引导,是不是正常安装WIN7就行了 ...

用DG分区,再用安装版的光盘装一下就好了。。。不要用GHOST

网友:
最新消息,那台机子去售后修,售后换了一块硬盘,正常了,硬盘有这种故障不明白。

网友:
楼主不懂分析。。就不断重装。。品牌机都有这个个性。。最好装了正版。。别GHOST拉。。。有些机。。GHOST不了的。。

网友:
驱动是个很大的问题,64位系统 很麻烦

网友:
WIN7启动信息写MBR的
    是不是装X就P蓝屏呀?

网友:
安装版的吧~!~!~!

网友:
用DISKGEN分区,GHOST最新版,不行再进DISKGEN重建主分区引导。

网友:
楼主还是用常规的按装方法试试吧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WIN7和XP的区别呢。大家不要笑我

网友:
现在好多新机都不能装XP的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改IDE OK  XP 可以引导

网友:
重新分区吧。。
节省时间。

网友:
上次,我也接到一台东芝的机子,用GHOST不行,更新MBR,改用安装版,才搞定。

网友:
把AHCI 改为IDE,加载SATA驱动。

网友:
XP最好用安装版,不要用GHOST版,G版我很多问题。

网友:
重新做mbr吧!

网友:
硬盘要格式化成fat32的

网友:
很少修笔记本,看来比台机要麻烦多了、???

网友:
本人也一般搞台机,本子搞得少,技术不行呀

网友:
这个机器有系统备份,按住0键,再开机可以恢复隐藏分区的系统。
本子装不上XP无非就是分区问题,磁盘控制器驱动问题。

网友:
新分区重写主引导记录,你删了win7的隐藏分区就把主引导记录给破坏了。

网友:
重建分区。ghost后修复主引导。重建引导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当时我们解决办法是先进PE用NTBOOTautofix修复一下引导!能解决就OK了不能那就全部盘进行最简单的用光盘的那个一键4区分好后再去做系统就没有问题!希望我的方法能帮到你!

网友:
重新分区 改AHCI 再 用安装盘试试

网友:
不能引导,不好讲,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用相关的“解锁”软件处理了一下。

网友:
现在的本本装XP都不好用,而且还有很多不能装XP

网友:
也有遇到过,开机总是蓝屏!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把硬盘重新做一下分区

网友:
祝楼主快乐,大家一齐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个更奇怪的,ACER笔记本原系统可以起来,只是较卡要重装系统。
重装后卡在滚动条界面,换一个系统也 ...

  只是运气不好遇到而已,我也遇到过几次!  一个机子拿来装系统装完以后开机报警 ,但是能正常进系统最后是键盘问题。无法解释

网友:
本的要求挺高呀,那就装WIN7或WIN8呀。其实新系统会慢慢转变的

网友(2013-07-29):
学习中,这么多大神的回复,,

网友:
很不错,下次遇到的时候试下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会先测下硬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再把硬盘的所有分区全部删除(注意备份)记住是删除不是格式化,再重建分区表,重新分区。最后,安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分区后有没有重建主引导

网友:
学习了   最好有高手教下日系本本的系统安装

网友:
自己技术不行  出来丢什么人啊~!

网友:
建议楼主用安装版的,重新分区,备好重要数据,进入正常引导后在换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个更奇怪的,ACER笔记本原系统可以起来,只是较卡要重装系统。
重装后卡在滚动条界面,换一个系统也 ...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开机就在logo界面死机 拆光驱能正常开机,还有个索尼的本本开机进系统很慢 拆掉光驱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