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乱跳

楼主(2012-01-12):
宏基4520 ,AMD,集显,有南北桥的那一款,上电之后,电流表一直都在跳变,就像要亮机一样,拔掉CMOS电池,电流停在0.78,不动,做了北桥,依旧,呵呵,帮帮忙

网友:
这机器 不好修

修过几个 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A:
是不是CPU坏了啊,这个CPU比较爱坏

amd u的机器如不亮机。。我们都会先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坏了啊,这个CPU比较爱坏

没有,换过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有修好,没U试

网友:
这种北桥很容易坏,楼主先换掉北桥,还可以考虑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