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2-01-12):
主板不上电,一块G31,取下来12VCPu供电就可以正常上电了,测量12VCPu供电无短路,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求思路。
下附图。

网友(点评):
带12伏CPU供电,是开机掉电吗

网友:
LZ还要继续努力啊

网友:
CPU供电的场管有坏的,或不良

网友:
楼主是悲剧
同意 楼上 铜牌维客怎么混来的 CPU 供电都侧不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如果确定是CPU供电的事 电源管理坏了也有可能导致者必须用代换法来修理

网友:
供电管正常时可考虑U是否上对或坏, 座是否空焊及CPU IC是否良好

网友:
这板子CPU供电特别爱坏 尤其是灰尘多在受潮 或散热等原因

网友:
供电MOS管,IC
另外,有的板子,不上CPU也会保护!

网友:
确定主机电源负载能力没坏的话,就仔细查下主板电源管理,周边电路吧,或许是某个小电阻或者电容导致的。

网友:
可能电容轻微漏掉,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打各相Cpu供电Mos的上下管阻值,来对比。不对的拆下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呀 。一般都是CPU的供电MOS 短路了呀。还有有些PWM芯片坏了也会导致这样。反正就是VOER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LZ努力呀,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来求思路啊,不行把MOS管全换了试试啊

网友:
这个板座子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只能把上下管都换了,60%可能会好。
让你查驱动IC估计你也费劲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
应该是CPU的功电问题

网友:
cpu供电部分故障

网友:
测CPU供电场管,CPU供电IC

网友:
上下管全部换掉

网友:
查CPU旁边电路,重点查,CPU管理PWM芯片,和上下管。楼主慢慢查咯,别急,新手都是要慢慢来的,没经验是这样的,我就是慢慢摸索着过来的,

网友:
测量场管的G级阻值

网友:
还是你的主板 CPU 供电短路 或者是过流  这样的现象的主板很多 845主板这样的现象的也不少 修好的成功率 也不是太高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是触发保护吧,楼主,还是铜牌维客啊,,,拔掉12V能上电,查上下管,串口芯片,

网友:
还有CPU供电IC 驱动IC

网友:
我还有一个插上12V工作几分钟就掉电哦

网友:
12V短不短

网友:
下场管的D极电压是多少
是CPU电压

网友:
cpu 下管短路 不信你试试

网友:
不上CPU试试, 虽然肯定是CPU供电问题,但是区分上管、下管、供电IC、电容问题也不是一目了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怎么测量确定或者维修的建议。。谢谢了呀。

你都铜牌了,还不会测量这几个?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铜牌怎么来的

网友:
看12V跟VCORE有没有相互短路,短路的话查MOS管

网友:
CPU供电也了问题,查IC,查上下管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mos管和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