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山寨苹果待机电源IC型号

楼主(2012-01-12):
      如题,山寨苹果3VPCU、5VPCU控制IC:EN=DG查不到型号,请有知道的师傅给予解答

网友:
RT8450查到是这个型号,

网友:
我们前几天退了台机器。。能触发的。。跑到0。4左右。每次动一下EC边上的晶振就能亮机。楼主试试呢。

网友A:
3VPCU都没有,场管G极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PCU都没有,场管G极对地短路了

烧机试试呀。。。 这种机器应该烧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