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求教。。。

楼主(2012-01-12):
   很多时候,内存供电不稳。。或多或少。。导致主板时亮时不亮。。。。。求解。怎么维修

网友(点评):
看供电的mos 以及pwm 1代的是运放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内存不供电呢?

网友:
别着急兄弟 经验是一天天积累的买套阻阻值卡练练 上边都有标着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或许是其它问题呢,比如说电源问题,CPU供电问题,主板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