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725大短!上电,直飞5.33 A

楼主(2012-01-12):
ACER D725大短!上电,直飞5.33 A  拆机发现有几处烧迹!!1、把管1712换1412(不知能否代换)2、这330  95S0S  d  换330 e 66 (上电即冒烟,应该不能代换吧,可我没有相同的)
1712能用1412代换吗? 330  95S0S  d 能用330 e 66 代换吗?客人说:这机是在充电时突然停电再来电所造的。一般这种情况会坏哪方面啊?
望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拿开里面的电容 待机电流回到0.02,不过换了如下图电容 还是烧啊!

这焊盘位置怎么看都不像是装这种电容的...

网友:
你那电容 极性 没搞反吧   带标记边的是正极

网友A:
我们都是看大小和容极换的,只要耐压值比原来>=容级大点都可以撒!

网友B:
楼主!你那个1712管子没有什么型号的说法。只有上管和下管。N管和P管的说法。那有那么多一样型号的管子给你换,有可能一样的主板都没有几个是相同型号的,型号不代表什么。只要记住P管和N管就好了。你这个机子的故障,你应该查一下公共点是否短路! 一般这种都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1712管子没有什么型号的说法。只有上管和下管。N管和P管的说法。那有那么多一样型号的管子给你 ...

首先多谢大家的指教,公共点没有短路啊。这N   P怎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看大小和容极换的,只要耐压值比原来>=容级大点都可以撒!

那我图上的这个用什么换好呢?谢谢。

网友:
要是把座里面的电容(如上图)拿开,就不会短路而且待机电流在0.25左右,是不是我换的那个电容不行呀?(换的这极性是没有接反的)

网友A:
你拿开后还是有点短都嘛?你再查查还有哪里短了的拆了,那个电容用330的就可以了,板子上有很多黄色的就很多,你会用烧鸡大法撒!

网友:
你不知道是N还是P的话你可以用二极挡二脚二脚的测阻值,看另一个管子是不是和它相近就是了嘛!有图的话直接就知道了!

网友:
你要测量是哪里短路,然后拆零件,或者电击法电出来

网友:
楼主烧下噻!最简单的方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开后还是有点短都嘛?你再查查还有哪里短了的拆了,那个电容用330的就可以了,板子上有很多黄色的就很多,你 ...

谢谢啦,现在拿开后待机是0.02A   不过换上330上电还是烧啊!

网友:
2012 01  13号的今天还是没有结果,拿开电容0.02A 换上图电容还是烧啊,望高手们的指导!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板层了哦?那危险了哦

网友:
    那就别往上换,继续烧鸡,肯定还有别的短路的地方

网友:
19v短路或则串电

网友:
电容只要极性没搞反是很少会烧的。既然有多处烧伤,先把问题找出来。。

网友:
可问题出在哪里呀!19V直接量不没有短路呀

网友:
我估计是还有短路的地方你没查到,在好好查查。

网友:
你装了那个电容  是一插电就短路 还是出发才短路

网友:
N管,你看图纸里面箭头朝向G极的,就是。  P就与之相反

网友:
换上还烧   其他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
      继续烧鸡,公共点应该还有短路

网友:
不找出短路的地方 在上多少电容也都是烧

网友:
奇怪的问题,换个别的电容哪,

网友:
CPU下管能代换任何上下管子

网友:
电容装反应该是不会烧,只是无效而己,这电容会烧应该是高于它的耐压值的电压直接加上去了,这个电容的位置应该是CPU供电输出的滤波电容,CPU供电部分一定要有短的,在公共端到这个电容中间,可能是芯片也可能是上管,量不到可能是软击穿,建议全组的MOS管都换了,还有LZ连MOS管N跟P都还不会分得先从基础来了.

有极性电容上反是会烧的哦

网友:
可能搞反向了、、、

网友:
接反了吧 大哥 我就接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插就短路!!!

那你把电流表的电流调低 调到15 V左右试一下会不会5A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电流表的电流调低 调到15 V左右试一下会不会5A短路

呵呵 是把电压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是把电压调低

如果调低了 不会短路的话  一定就是 上管或下官 G D之间有了组织 软击穿

网友:
把那个三极管拆了上电看下短路吗?要是还短路就找问题.如果不短路了就把那个三极管剪掉一个脚.我经常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插就短路!!!

不接电容,用电压档测电容两端,插电看电压多少,再看电容上端还是下端短路。

网友:
先问下楼主 你觉得主供电公共点对地多少才不短路?微短 后级负载短 都有可能

网友E:
插电就短,都没触发VCORE都没出来,跟VCORE电容有毛的关系啊?!

网友:
你打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应该是公共点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电就短,都没触发VCORE都没出来,跟VCORE电容有毛的关系啊?!

哦,可我把U座里面的电容拿开就没有短路呢?待机就变成0.02A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