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5不触发q求救!H8S/2111B是否带程序!高手进

楼主(2012-01-12):
今天上午刚上班!接了一台三星Q35的机子!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接上可调电源待机在0.02.不触发。但是插上电池,充电灯是亮的!这故障是不触发!立马拆机。

拆开机子一看是进水的!正好是进在H8S/2111B。用酒精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干净,把H8S/2111B加焊了一遍。再一次加电,无结果,还是一样!
只好打开图纸慢慢的进行一步维修了。测开关脚有3.3v的 这个机子的系统供电是采用的是MAX1999。20脚V+19v正常。6脚总控制信号正常。17脚vcc5v正常。当查到3脚ON3 4脚ON5时。问题出来了!单元控制信号没有发出来。这个机子触发才有3。5v的
跟着KBC3_SUSPWRON信号的来源,是H8S/2111B发过来的。问题出来了。应该是H8S/2111B芯坏造成的!找了一个别的料板,上面正好有这个芯片,兴致冲冲的换了一个上去。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再一次上电,悲剧了。故障依旧!再一次被打败了。
哎!只好查一查H8S/2111B的供电咯!9脚。10脚。12脚。1脚。86脚。13脚。36脚。76脚。都有3.3v供电的。59脚休眠信号3.3v正常的。2脚KBC3_CHKPWRSW*和11脚KBC3_CHKPWRSW*都有被拉低。 小弟知道就这么多了,不知道这个芯片还有什么供电需要查。重要就是我想知道H8S/2111B这个芯片到底有没有程序。因为原来的芯片上有贴纸和用彩色笔画过。一般这样的应该是有程序的吧。但是小弟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希望以前有大哥们有修到过这样的故障! 我希望大家不要乱说。因为有可能我买芯片回来不行。老板娘知道。肯定会说我的!我们老板娘规定是一定要是那个问题他才买芯片的! 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
只要是H8都带程序。
PS:你们老板娘是个纯外行扮内行,你这样在她手底下做事很累的。我做这行五六年了,换芯片PASS率没超过50%。

网友:
那请问 在淘宝上买的哪种芯片可以吗?

网友:
是有程序的,你们那什么老板娘哦,不要在她那里干了!维修有确定的吗?只是说把握大不大!

网友:
H8都是有资料程序的,对,维修没有说肯定,一定的,谁能保证得了?

网友:
把老板娘给换了吧。。换IO不一定好。换老板娘 一定能好,,

网友:
H8都带程序,得同型号料板上拆才有机会亮,其它板上的机率低.
BTW,楼上这话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