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 HW191A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2-01-12):
朋友有两块该机器的驱动板因写错程序造成不开机,向我求助维修!我让他把坏板另加一块好板一起发给我!

HANNS.G HW191A驱动板采用RTD2025+RTD2122方案!
板子发来带电源板和按键板,方便我维修了!把好板连接好上电,开关机指示灯正常亮灭,OK!
下面就是把好板的MCU数据读出来然后再写进坏板MCU内,这个简单了!
连好编程器运行专用软件ISP在线读取RTD2122数据保存到硬盘,断开ISP连接后更换坏的驱动板上去把刚读出的数据ISP写入!写完后按开机键指示灯正常亮起,再按指示灯熄灭!另外一块一样写入后OK!
把板发给朋友后反馈信息点屏一切恢复正常!
下面把我读出来的MCU数据发上来分享~里面同时有我读取的DDC数据!
有人问DDC数据是什么?
这里解释下: DDC其实就是EDID,里面存储有显示器品牌型号,生产厂家,生产周期,序列号,以及所支持的分辨率频率等!如果这个数据丢失或者出错会造成VGA口可能无法显示最佳分辨率,DVI口则无法显示等现象!该机呢只有一个VGA口,所以里面的DDC数据只是VGA口的!最常见的DDC数据存储器则是靠近VGA口与DVI口旁边的24C02!
另外所读出的MCU数据不保证其他软件或者编程器写入正常!我只能对我自己用的软件与工具负责哦~
再罗嗦下:压缩包内两个MCU数据分别为BIN和HEX格式,两个文件内容一致,只是采用了两种格式保存而已!软件读出以后是自己命名保存的两种格式!

网友:
不知道用的是什麼編程器?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ISP在线读取RTD2122数据”的软件分享一下呢?

网友:
2122能在线读出确实是很牛的,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读程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