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945PL-A v:1.1主板开机CPU使用率100%,且无法软关机

楼主(2012-01-12):
CPU、内存、硬盘、电源均换无效,求维修思路~谢谢大大们

网友:
强关能关么机么

网友:
触发开关:触发开关经过电路转换给IO
PWRBTN#    IO发出IO_PWRBTN#给南桥
接下来南桥发出SLP_3#,SLP_3#(上IO上面测量)接下来io发出PSON#拉绿线 电源通电
关机时南桥至高slp-3关机

网友:
呵呵,那直接把主板换了算了。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不好意思

网友:
强关机能关机。那就说明主版没问题,换系统试试把
cpu使用率100机器反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电源开关强关可以

强关机能关机。那就说明主版没问题,换系统试试把
cpu使用率100机器反映太慢了

网友:
把网卡拆掉。。网卡会影响进系统CPU就100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跟主板没关系吧。。

网友:
建议楼主重装个系统,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C:
先看看是什么程序导到CPU100% ?像是软件故障。

网友:
主查IO、BIOS、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关机能关机。那就说明主版没问题,换系统试试把
cpu使用率100机器反映太慢了

系统换过多次,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是什么程序导到CPU100% ?像是软件故障。

除了电源全部测试了,怀疑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