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3):
我有一个仿白光的936烙铁头,因为干烧时间太长,表面已经发黑,不能化锡也无法沾锡,拿海绵怎么擦也不行,看来表面的镀层已损坏。本想一扔了事,但有些可惜,就拿锉刀把黑的部分去除,发现露出的金属不是铜,象是亮白色的钢,试着沾锡,还是不可以,一加热就发黑,怎么加松香都不行。突然想起我还有一瓶焊锡膏,是上海产的酸性焊锡膏50克装,这个东西不能焊电路板,所以一直放着,马上就找出来试用。继续用锉刀挫烙铁头,露出亮白色的金属,再在烙铁头上涂一些这种酸性焊锡膏,加热。。上锡。。哈,可以化锡了,焊锡也可以附在烙铁头上了,看样子还不错,使用寿命有待观察,有报废烙铁头的朋友不妨一试!
寿命
付吕剑武
一开始上锡的时候,温度不能太高,加焊膏,慢慢上锡

网友:
不错的主意,变废为宝了

网友:
哎呀!好东西,我来试试!

网友:
很快又不行上锡了,,还是换个头吧,,
同意楼主:
4.5
珠穆朗玛峰
同意楼主:

网友:
试试这方法:家里有洁厕液的,把加热后的焊嘴放进去(小小一点就够),再上锡线熔融,你会有惊喜的!!(这是经久又古老的做法!!足够热力时,焊不修钢都不成问题!)

网友:
南门二饼
同意楼主:
吃饭的家伙啊,不差这几块钱吧。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了

网友:
你们的头太差吧!我用的比你们更加差的头!2.5元/个!发黑色不上锡!把焊台调到260度左右,开机加锡丝就可以上锡了!平时焊大芯片就加一点助焊膏,其它焊点就加锡丝!日常不用清结烙铁头!用松香会有好多的积炭在头上,有8年已经无用松香了!

网友:
我一般的都是用铁抹布 就是厨房用的那种 不沾锡的时候蹭几下

网友:
不是有卖烙铁头修复膏的吗?而且现在的恒温烙铁头应该不是铜制的,那次我给老师的福禄克万用表的表笔焊针时用磁头吸住针想固定,发现才磁铁连烙铁头一起吸住。

网友:
楼主用多久以后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11楼这办法有用么,还是每次用都要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