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 3脚电压跳变

楼主(2012-01-13):
一电源板OB2269电源芯片 3脚电压跳变,请问是后级问题还是前级问题呢?换个芯片和光耦、T431、后级的电容。故障依旧。
芯片

网友:
查外围元件,更换芯片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3脚vin是连接整流线路输入通过一个大阻值启动
芯片供应和线电压检测 你跑跑线看看

网友:
是前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