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很少有人发AMD上电时序相关资料请各位高手补充

楼主(2012-01-13):
修到一台同行送修的华硕F83T的进水机器,在他手上二修了,BGA在板上AMD的U,一开始不触发,现在触发上电,所有电压正常,CPU的CPU_LDT_RST#都有了,LPC_FRAME#、LPC_AD波型也有了,就是电流到1.1不动,北桥发烫,换了也一样,没思路了,下面是此机的上电时序;

请高手补充CPU_LDT_RST#之后不跑码怎么修?

网友:
没有高手愿意赐教啊?

网友:
北桥烫,是怎么的烫?不正常就查他原因,CPU_LDT_RST#已经时序跑完了。按你说的,LPC—-AD都有波。CPU都寻到BIOS了,刷个BIOS先

网友:
寻址有了,刷BIOS。还不行,考虑显示模块

网友:
我也跟着学习下啊

网友:
建议楼主打一下CPU座子阻值。

网友:
换换U,你确认跑不跑数呀

网友:
既然都查了 有条件就把CPU换了试试 AMD的CPU出问题的多啊 换了还不行再刷BIOS试试

网友:
还不行就做桥吧,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U 容易出问题 换个先,还有型号特别注意,S1 G1 G2 之内的~!

板载的U啊,一开始就是待机电路问题的.

网友B:
北桥烫到什么程度,打阻值,测供电,看存不存在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烫到什么程度,打阻值,测供电,看存不存在漏电的

十秒钟感觉很热,半分钟很烫的那种

网友:
AMD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进水机子问题我想都出在进水那个地方吧,重点看仔细点,有没有掉件,断线等等

网友:
是不是北桥缺少供电

网友(2021-02-21):
楼上的正解,这个概率很大,仔细查一下各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