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那个 GO7400用什么可以替换

楼主(2012-01-13):
悲剧了。今天收了个旭日C430的垃圾机器。本来收的时候是好的。可是 用了一个小时后黑屏了。拆了机器一看。显卡做过。于是压显卡。可是压了以后还是没有现实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型号是GO7400-N-A2 用什么可以替换。我手上没有这种显卡

网友(点评):
GO7400T-N-A2等

网友:
再加下看来不来  不来就只有换了

网友:
加焊.不行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
GO7200  GO7300都可以代换,论坛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今天定了一个新显卡 芯片。回来后换上试试。 希望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

网友:
GO7200与GO7300与GO7400与110M 全部可以互用。还包括GO7300T GO7400T就不用说了。

网友:
110m,这个稳定,不爱出返修,,

网友:
建议 不要换了  换了还是要坏的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可否说明白一点,为什么换了还是会坏的呢?用改进版的也会坏?

网友:
加焊下,不行就只有换了

网友:
直接换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