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修好了

楼主(2012-01-13):
一台长19的显示器,问题是指示灯 一闪一闪的的不显示。当时心想多半是爆电容了吧哈哈?拆开一看失望了。。。。。。。。。。一个都没爆哎。拆开电源板单独两电压跳变5V.12V都跳,确定后级没短路后,重点放在了反馈电路和IC外围元件,IC为LD7575PS,因为基础不够原理不太懂,就直接量所有外围元件好坏,没啥异常。。。。。。。。。心想应该是光耦和431吧。直接全换。。。。。。偶买噶的。。。。。。。。还是不行这下问题大了。那就再换吧7575也换了。换换换换换换换换了个彻底。还不行。天啊不要折磨我了好木好。。。。。。。。但感觉问题还是在初级这块啊,不死心啊。又仔细的量了一遍,哎呀这次有法现了。一个二极管在路两正反都没阻止,拆下来量又是好的奇怪了,又装上去吧,TMD又没阻止了,啥玩意儿啊?心想换一个试一下吧,有阻止了,通电试一下,偶也好了。。。。。。。。。。。。。当里个当当里个当激动啊。但就奇怪了,那个二极管拆下来量就有组织,装上就没了。为什么啊大侠们???????。???????????

网友:
第一,要用表去量电容有没有坏而不是光看有没有鼓包。有些时候电容漏液从底下漏的,从上面看不出来,还有电容没有容量而并没有鼓包。那个二极管没有阻值,是指阻值为零还是阻值无穷大,我遇到过二极管边上并有一个十欧电阻,在板子上量觉得这个二极管坏了,拆下来量又是好的。这是正常的,在板子上量的数值只能做参考

网友:
自学维修有的是时间,修好就好。

网友:
拼音盲打,并且不愿检查的,往往就楼主这种错别字效果,,,,看得头都大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去写一篇小说,名:错字连篇

网友:
因为二极管性能下降电源板上有余电所以万用表一测量就通了

网友:
上学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网友:
呵呵,是错别字太多了,以后注意点

网友:
从小布学好长大修电脑

网友:
说清楚点儿。是续流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上个图最好。

网友:
你那个二极管会不会是个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
二极管拆下来量就有组织,装上就没了
在路测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不装二极管时它的两端本来就有阻值

网友:
二极管性能不稳定造成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在这里写东西是为了和大家交流,要有诚意,所以楼主要把写好的东西自己先看上两遍再提交。方便大家看。

网友:
以后多加改正,谢谢各位指教。。。。。。。。那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所以奇怪为什么在路量没阻止?盲修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