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5000能亮机但是会掉电

楼主(2012-01-13):
手上有个惠普ZX5000,之前是没有CPU供电,缺少VR_ON,加焊桥以后电压出来了,但是会开一会或者一个小时这样掉电,上的是移动版本速龙3000+,换了2800+也一样掉电,怀疑是温控问题,应该进系统以后用鲁大师运行当温度达到60°+以后就会掉电,有时候能显示到80°马上掉,掉了能开机。就算进bios也一样掉。这种情况该怎么修好,头大了

网友:
查看一下是不是温控IC出现了问题呢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开机能用一个小时的话  不像是温控芯片的事  你还是看看散热环节吧

网友:
把温控IC换了,把散热搞好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屏蔽掉CPU温控,试机....再确定是散热不好还是温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