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掉电

楼主(2012-01-13):
上AMD的处理器,电流有时候上到1.几安,有时候大概1A这样,大小写灯在触发大概十秒左右开始有规律的一直闪,数字灯不亮,刷过BIOS。这个灯什么含义?该如何修是好

网友(点评):
你应该数下灯闪多少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LZ解决后把结果写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
好象是显卡问题,你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不行说换

网友:
换CPU不行再加焊北桥

网友:
是一直的闪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嗯这个i机器多少都是CPU 和北桥出问题

网友:
换了CPU 和桥试不行了,就报废了,这板没什么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