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1-13):
s60开机电流跑到1.几后掉电,加焊北桥后,电流跑到0.8  不再掉电,但是不跑码,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个不跑U的现象,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点评):
楼主先查CPU条件吧。

网友:
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換北橋

网友:
CPU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重植北桥,不行就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