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开机黑屏不能进bios

楼主(2012-01-13):
rt,急求办法,恢复bios

网友:
樓主再說的更詳細點,bios又不會無緣無故的壞掉

网友:
重新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重新 刷BIOS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行呗!!!!!!!

网友:
解决了,费劲拆机拔电池就正常了。
BIOS里把LOGO设置改成Disable就这样,开机完全就黑屏,连BIOS都进不了,什么开机快捷键都没反映。

网友:
额 这个也要求助 拔电池这是必须做的么 嘿嘿 不过解决了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