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1-13):
我的一台老电脑突然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只要关机断电12小时以上,再开机就不能开机了,硬盘指示灯常亮,显示器无信号,只要断电再开机就可以了,不过要按F2才可以开机,而且BIOS设置的软盘禁止无效了,其他设置却没有问题,包括时间,端口的设置都没有问题。CMOS电池是新换的。主板是华硕的,CPU是AMD2200+的,硬盘是并口120G的。我自己已经检查过接电池的电阻没有问题是1K,那个三极管也代换过没有问题,有人说是COMS电池旁边的电容有问题,可是那附近就没有电容。特请教高手,本人是菜鸟。

网友:
你干脆把电池拿开,把电源插头拔掉,放几分钟,再看看正常不

网友:
更换晶振32.768khz和谐震电容试下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刷下BIOS看下有没有用 老电脑换版也可以啊 那么老的电脑修来干嘛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老化

网友:
像是桥的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的事。。。CMOS信息是记录在南桥里的。。。

网友:
我觉得是bios的事

网友:
都是觉得吗- -

网友:
要看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了,你要是觉得特别在意,想修的话,就仔细查查南桥RTC部分,rtc相关电路……只是建议,因为我也没修过……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也想重新刷BIOS可是我菜鸟没弄过,好像要是刷错版本或者中途断电了也就彻底玩完了。另外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我搞家电维修),应该还是硬件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