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开机不断重启(维修站内部资料)

楼主(2012-01-13):
产品类型:LCD                             故障现象:冷开机不断重启

  对外机种名:AOC/210V                       PCB板号:715G2510-1
电路原理图和不良现象图片:
                    不良点位:F903

检修过程:
1,拆机后通电检测电源板供电+12V&+5V是否正常.
  测得电源板供电+12V输出正常,CN902处+5V在4.95—5.06间轻微跳变
2,进一步检测5V供电
  断开PANEL上屏信号FFC连接线,重新通电,机器工作正常(画面显示白屏),测主板5V供电为4.98.重
新接上FFC线,机器又出现不断重启(指示灯一亮一灭,屏幕重复显示AOC LOGO)
3,通过如上检测,判断应为5V供电带载能力不够
  检测变压器次级D907 整流输出为5.02, 同时测的到主板连接PIN处5V为4.98.接着用万用表电阻档
测的D907负极到CN902 (+5V)脚,万用表显示测的阻值为1欧(正常应为0欧).用短路线直接将D907负
极连接到CN902(+5V)脚,重新通电,画面显示正常.检测CN902处5V为5.02.
4,进一步检测D907输出到CN902之间元件,测的F903阻值异常(万用表电阻档显示阻值为1欧,正常
应为O欧).更换新的F903,重新通电OK.  (电路图在下页)

故障原因分析:

  因F903异常产生阻值,使得电源5V供电输出到主板的供电电流减小,带载能力减弱,造成机器冷开机
不断重启.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5V不稳定了哦?感觉应该是5V供电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哦?保险产生阻止???有待确认撒???

网友:
哥来看看情况……

[VIP7 -4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 看不懂哈

[VIP7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为了积分在评论下  哈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图纸都不会看  哎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来也来 顶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偏低0.几伏应该算正常呀

网友(点评):
一共才5V,一般最大允许误差应该控制在5%内,这是常识!

网友:
顶起加点积分

[VIP7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就是个保险有点不良  写的也太高深了吧  楼主写作能力超强啊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能否共享整份图纸资料?

网友:
这种情况在我当年修冠捷的机器上遇见过几次,有的是你测量保险是通的,并且输出5V都正常但是就是不稳定。有的直接是保险通路,但是另一角没5V,造成直接死机。楼主经验很丰富。

网友:
妙杀的故障。。。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    我估计就看不出来   居然只差零点几都不行

网友:
看不懂呀、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