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找22伏接入点

楼主(2012-01-13):
不点亮,要加个高压板,高压板上的VCC是22V线的接入点,想请教各位怎么寻找电源板上的22V的接入点。谢谢!

网友:
你也别找了,送修去吧

网友:
阁下似乎还是个外行,我看不要弄了。找个技术好的帮你弄吧……

网友:
没表吗?那就别搞了,外行起码也要有个表才有得说

网友:
哈哈 卖个表在说吧

网友:
刚开始学,所以不懂,请教了

网友:
找表测一下电压。。。

网友:
新手请教问题怎么都是这个态度,知道的就说一声 不知道就啥也不用说。

一般是测量电容上的电压,看看哪个有22V,然后再跑线路。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我也不清楚,当时老板让我接的是个电容的一脚,旁边有五个电容,老板说这几个电容都是相同的,你用万用表量电容的两个脚,把22V接在不接地的那个脚上就可以了。
我想知道:
1,怎么确定是接在电容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
2,电压经过电容之前没有经过其他的原件,所以接在那个电容上都可以?
3,加入把电容编号1-5,如果我接在第二个电容上,是不是就把第一个屏蔽了,还是没有屏蔽,对电路有没有影响,怎么确定?

网友:
为什么不先找个图纸来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