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L550/T 开机亮一会就暗屏 灯管高压板都换过 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2-01-13):
5V 双灯高压板  现在的情况是  把高压板拔下来 测高压板屏线接口 供电5V正常  插上高压板 测高压板供电4.3V 而且高压板有吱吱响 应该是漏电吧 换过高压板 还有灯管 情况一样 我用可调电源调到7V给高压板 开机正常没有响声 大体就这情况 请各位指点下 怎样才能解决 我是新手。。。

网友:
很可能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暗屏以后测高压板上。供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