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访问局域网内的其它计算机

楼主(2012-01-13):
一台主机局域网IP能PING通,但无法访问局域网内的其它计算机,检查线路和各项权限正常,将系统各项服务恢复初始值,问题依旧。最后用网络连接向导重新建立新工作组能正常访问,再将工作组改回原来的名称也正常。PS:估计是由于系统的网络设置出现问题,用系统的网络向导会自动修复一些错误。

网友:
是的,重新建立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有时候而已

网友:
windows 网络共享不可靠

网友:
这种情况只出现GHOST安装的系统下。慢满装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克隆系统为了传播和做盘方便,精简了好多平时看似不常用的功能,关闭了网络共享和网络互访的功能。只要把这些关闭的功能开启,再把相应的注册表打上就行了。

网友:
楼正解,GHOST一般都把网络共享关了。

网友:
换网线也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所以平时单位的机子一般我不会用GHOST装系统。

网友:
不在同一工作组

网友:
现在很多工具自带“网络共享”修复功能,效果不错。

网友:
我一直不用ghost恢复在单位的电脑上装系统,宁可多等久一点用安装光盘

网友:
要在同一工作组  还要都打开来访权限等等  PING通只是其一

网友:
跟ghost没关系

网友(2012-02-13):
我相反,在单位的电脑上装系统用ghost

网友:
网上有那种一键设置共享的,试试看

网友:
克隆的机器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估计是你的ghost光盘不好,换个ghost系统试试吧。

网友:
版本问题,或服务根本没有打开,检查一下,或者用软件来设置高级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