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内存挑主板

楼主(2012-01-13):
一条DDR1_HY512M_400内存,挑主板,在所有Intel芯片主板都点不亮,在一块AMDKT400A主板正常运行。用SPDTool软件把金士顿DDR400的SPD信息刷进去,问题解决。

网友:
内存也能写程序呀 哥哥  请教了

网友:
我也去试试   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先换内存呢?

网友:
内存怎么刷程序的

网友:
请问一下,是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LZ怎么办到的啊

网友:
是啊说说把!别调大家的胃口了。

网友:
哇。内存都可以这样。看来这里人才真多

网友:
内存也有程序 只要有程序就可以刷

网友:
在内存上有一个小的八角芯片。。。里面记录着本内存的容量。。读写速度等信息。。。。楼主就是刷的这个芯片吧??

网友:
内存也可以刷  学习了

网友:
难道AMD专用,淘宝上这内存便宜,难道刷个SPD就好了,他们全不知道,估计你的是个案。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有时不同品牌内存的SPD不能所刷,刷完PC无法开启。

网友:
以前没听过、

网友:
h嘿嘿,以前经常搞这事,一般是内存没插好把SPD里面的信息出了问题。

网友:
关键是要能找到相匹配的SPD程序

网友:
是用SPD tools刷的吗?

网友:
是的 内存可以刷成不同的品牌  266 333 都可以刷成400  要什么牌子刷什么都OK 只要你有数据  开启电脑运行SPD程序 直接读取内存资料 刷写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具体如何…………

网友:
刷不同品牌的SPD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网友:
一天学习一点点 积少成多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试过~~的确可行~~支持一下~~

网友(2013-10-28):
我有个2g金士顿窄条  有一根是刷 spd 好的 有一根怎么刷也好不了  条子测试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得顶,就是不知道不同品牌不同芯片的话是否可以相互刷。

网友:
这都能解决  牛啊 学习了

网友(2015-05-20):
学习了,内存刷SPD信息是可以的,主要是需要合适的编辑器和SPD数据,刷错会过不了内存。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