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一键还原精灵后,WindowsXP无法启动了

楼主(2012-01-13):
清华同方的台式电脑。 之前的故障是,客户点关机后电脑显示正在关机5秒钟后就死机蓝屏了。如果点重启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用360优化了系统,再反复关机几遍都没有任何问题了。于是我就准备收工,客户又说要我给他装个一键还原软件。我看了一下,他的品牌机里是有清华同方恢复软件的。每次开机都会显示几秒钟,然后再进系统的。客户说那个不好用。让我把系统再备份一下。我就给他装了个一键还原精灵。装起来都比较顺利。备份系统也很顺利,(不像别的机子,一键还原硬是装不上。)可就当我都备份好了之后,再重启进系统,故障出现了,系统滚动条刚走了一小格就定住不能动了。再重启试一下,还是这样。 于是我进光盘PE用分区表医生一查,立马报错,说什么分区表D不能为XXXXX应该为XXXX   什么XX溢出之类的专业提示,要求修复,看得头大啊兄弟们。我点了修复,它又提示还要手动修复。 我就有点不敢下手了。因为以前遇到过,修复后就会盘内容尽失了。先说明一下背景,我是在给客户上门服务,遇到这种问题真够头大的。  问了客户几个同事,终于有一个人有移动硬盘。我把电脑的资料全部复制到移动硬盘里面,然后再把电脑硬盘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再装好系统,接着把移动硬盘的资料再拷回电脑硬盘里面。优化好那个系统后,再次装一键还原精灵,备份好系统,重启电脑,一切正常了。故障终于搞定了。  收费一百元。  折腾了4个小时才搞定。
在这里我想问下各位朋友们,有遇到我这样的维修案例吗。在原本有还原软件的吕牌机子上装一键还原,是不是会出现分区表错乱现像? 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我装一键还原本身导致的分区表错乱,还是分区表原来就有问题,刚好我装还原精灵把故障问题又加重了。(我接手的时候,客户关机时就出现蓝屏现像,别的都还好,就是关机时蓝屏)  大伙都来根据自已的经验来分析下吧。谢谢

网友:
呵呵 100块 真是收得起价呀

网友:
楼主哪个城市的啊 能收一百元? 收入不错啊

网友:
我很久以前也遇到过装精灵把分区表弄坏的,但是他的机器上没什么东西,就重新分区格式化了。100厉害。

网友:
一般品牌机的有一个隐藏分区的,如果之前的还原工具跟你安装的有冲突就会出现这样的问提,为什么要重新分区的目地就是这样的,楼主收了100元也不错了。我们这里的收不到那个价格.

网友:
100我只能收10块

网友:
居然能收到一百元,厉害呀。可能硬盘本身有坏道吧。

网友:
可以用一键GHOST试试呀

你看清楚贴子没有啊,分区表错了,怎么能一键G呢。

网友:
硬盘没有坏,只有分区表坏了。这样做是很要时间的,所以收费高,真想不明白你们收不到100元, 那你们一般是用什么来养活店面的。

网友:
清华同方的还原软件是急救中心,它是把硬盘划分了一部分作为隐藏分区,你用一键还原精灵也得分一部份隐藏所以就产生了错误,数据溢出。这种情况你只能先卸载同方的急救中心,再装一键还原精灵就好了。同方的急救中心有卸载工具的,卸载以后隐藏部分自动显示在最末分区之后,为无划分空间。

网友:
品牌机子是有点分区上的问题,用分区医生检查的话就会报错,一修就麻烦了,最好就不修复

网友:
我讨厌品牌机的一些自带软件,还不如组装的好整

网友:
我也想了解,请大家都说说

60kv.com 快播电影 92kmv.com 看美女图 44hb.com 百度影音

网友:
品牌机子自带的备份和还原软件不是特别的好,容易损坏。

网友:
哈哈、有钱途。有钱途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状况

网友(2012-06-20):
品牌机子安装系统首先检查有没有安全卡之类的东西,有的话就必须拆掉再装系统;其次检查有无恢复软件或者隐藏分区,有的话先试试恢复,如有必要再做系统,最后一步,也是我经常做的,看看电脑配置,硬件驱动备份出来,客户需要的资料备份出来(重新分区的话),以免有的驱动很难找到,如果集成万能驱动无法搞定,也省的再网上下载了。

网友(2013-04-09):
我也碰到过,没解决!我用的是一键还原精灵8.20,安装选择1不行无法备份,选择5后完蛋了,只以一个光标闪动,再也启动不了了!重做系统也不行!!!看来只有重新分区了!!!